请问飞高接收机用7.2V电压有问题吗?

楼主(2003-09-13):
飞高六通道接收机电压是4.8V,但我田宫电车是机械调速的,电池电压是7.2V,充满电大约8.36V,不知接受机直接接电池有问题吗?

网友:

飞高接收机只有4.8V哦,可能不行哦!

网友:

我用8.4v电池试过设备,没有问题

网友:

试设备时用的,没那么飞过(平时用电调供电),但我看飞高的网上上说工作电压为3.3-10v的,打电话忘了问了,你可以打电话确定一下啊。
以下引用原文:
产品名称
FM4,FM6通道微型接收机
品牌
飞高
原产地
中国
产品规格
61104yy: 4通道接收机,尺寸: 32x21x10mm, 重量: 9克;
61106yy: 6通道接收机,尺寸: 32x21x10mm, 重量: 11克;
工作电压:4.8V(3.3V~10V)
工作电流:5mA

产品优点
体积小、重量轻、灵敏度高、4通道和6通道。
主要市场
所有地区

楼主:

多谢,这样我就可以放心玩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