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的一位朋友帮忙做的全自动充电器

楼主(2003-09-17):
[这个贴子最后由zhangyong在 2003/09/17 10:23am 编辑]

http://www.rcfans.com/bbs/dispbbs.asp?boardid=1&id=4045&star=1#4045

网友:

PS1718的1,2脚接什么?电源接那里?
R6~R9,Rd.Rp的具体阻值是多少?
Rt是什么?

楼主:

右侧的蓝色线接合适阻值的电阻再跟右侧红色线相连,
看到板子下方的电位器了吗,跳到需要的电压就行了
测量时,量电位器的绿色线和黄色线之间的电压到需要的电压
另外,这板子是恒流的,现在是340ma电流,也可改,
现在充1800ma 一下的很好,要想充更大容量的电池就要
把白色的电阻换掉,我把阻值告诉你
恒流500毫安  ---白色电阻0.3欧姆--------------3安时以下
    600                 0.25                 4
    700                 0.  2                4.5

楼主:

[这个贴子最后由zhangyong在 2003/09/18 09:46am 编辑]

楼主:

引脚号
符号
功能说明

RX 电压检测数据(16位)串行输出端(TTL电平),同步串行方式,数据输出间隔时间镍电池约2分钟,锂电池约1分钟

TX
同步串行方式的移位时钟信号(输出 TTL电平)

13,14
GND
输入电压地,这些引脚同输出电压地相连

BATTˉ
接充电电池的负极,与地之间接电流反馈电阻

BATT+
接充电电池的正极,与内部A/D输入通道相连。检测输入电压2~15V

V+
电源正电压输入,7.5V≤V+≤15V

CTRL
恒压控制引脚,电压输出≥0,驱动电流≤3mA

DRV
带死区OC输出控制引脚,驱动功率三极管实现恒流,恒压和停止充电控制,死区电压0~5V,吸入电流≤25mA

Vref(+5V)
内部基准电压+5V输出端,可提供20mA电流。此引脚与地之间应接入220μF/10V的电容

L3
锂离子电池检测及显示引脚(TTL电平)

L2
电池充满显示输出(TTL电平)

L1/DIS-K
充电显示或无电池及短路时闪烁显示(TTL电平),同时兼作放电请求按键输入,键按下1~5秒钟放电请求有效。

TC
电池终止充电温度检测输入,该引脚电压小于2.5V达8秒钟时,充电终止

DISCHG
电池放电控制输出(TTL电平)。高电平时为放电控制状态

网友:

有做好的卖吗?。我这里买不到那个块

楼主:

我要考完试后,才能帮朋友们去电子市场搞套件(成都的电子市场很不错,能买到不少东东),10月底考完。报歉了。等等吧!不过这东东据帮我做的北京朋友说,冲理电效果不是很好,但冲氢电和铬电都不错,放电能调节电流,最好做慢充(我的想法就是做个慢充,主要用在接收和发身电池上)不过最大电流能达到1A,不错吧!

网友:

Rt是水泥电阻吗?

网友:

不是,应该是热敏电阻,用来监控电池温度的。PS1718B是改进型的力源专用充电芯片,CH-110用的就是这款芯片,不过CH-110的电路要复杂的多。

网友:

热敏电阻有正、负系数之分,图中是那种?

网友:

你到WWW.P8S.COM 上去查一查,那里提供邮购,好像也不是很贵。
我这里也有它的数据手册(PDF格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