遥控器的充电器!急!

楼主(2003-09-20):
遥控用的6V 12V充电器,有什么特别之处?用一般的6V,12V直流电源可以给电池组冲电吗?

楼主:

在市面上一般只有4.8V和9.6V的充电器,我的接收机电源是6V的,用4.8V的充电可以吗?

网友:

下面引用由baboonwei2003/09/20 07:49am 发表的内容:
遥控用的6V 12V充电器,有什么特别之处?用一般的6V,12V直流电源可以给电池组冲电吗?
6V的应该是冲接收机的,12V的是冲发射机的!

网友:

下面引用由baboonwei2003/09/20 08:13am 发表的内容:
在市面上一般只有4.8V和9.6V的充电器,我的接收机电源是6V的,用4.8V的充电可以吗?
应该可以的,因为一般充电电池单颗只有1.2V,4颗就是4.8V的!

楼主:

楼上~~我的是5节电池的!1.2*5=6呀!
4.8V的充电器可以用吗?

网友:

一般充电器的空载电压都比标称的高,如果你的4.8V充电器空载时可能有5.2V左右,就不能充6V的电池,但市面上的充电器大多数的实际电压都比标称电压高1.5-2V。你用万用表量一下。

楼主:

谢谢楼上!

网友:

如果5节电池的饱和电压大约 5*1.4V=7V,故要成组充电需要充电器最低充电电压大于7V的才可以充,否则成了放电了。

网友:

去电子市场买一只12V变压器,改装一下就可以了。我的充电器都是自制的。用得挺好。6v电池充饱后应是:5*1.4V=7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