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elp,TW版APEX/SIGMA PLUS求救!

楼主(2003-09-23):
[这个贴子最后由风信子在 2003/09/22 08:07pm 编辑]

刚买了台湾版APEX Σ,看完3页说明书(1页中文和2页英文)后,现在有几个问题求救:
1、能用在220V上吗?该充电器只说明能用在110V和13.5V上,而大陆板电压为AC220 OR 110V,DC12~20V ,有人试过用在220V吗?请问大家的充电器的220V和110V是开关转换还是自适应?
2、能充锂电吗?中文繁体说明书说可充NICD、NIMH和锂电,但英文说明书去只说明充NICD,不知有人试过充锂电吗?

网友:
help,台湾版APEX/SIGMA PLUS求救!

不能用在220V上.你千万不要试!!!!
因为变压比不一样.会烧毁的.有些变压器设有220V.110V转换开关.它不能自适应.
你可以将变压器拆下.改绕变压器初级线圈匝数.必须经过计算(线径太细.有相当难度)
或更换变压器.选用输入电压220V同功率的变压器.如变压器输出电压电流和原来不符.可对次级线圈改绕.相对容易一些.请在专业人士指导下进行.

网友:
help,台湾版APEX/SIGMA PLUS求救!

可以用110V隔离变压器来转换

网友:
help,台湾版APEX/SIGMA PLUS求救!

下面引用由风信子2003/09/22 07:59pm 发表的内容:
刚买了台湾版APEX Σ,看完3页说明书(1页中文和2页英文)后,现在有几个问题求救:
1、能用在220V上吗?该充电器只说明能用在110V和13.5V上,而大陆板电压为AC220 OR 110V,DC12~20V ,有人试过用在220V吗?请问 ...
在家里用的话你去买个220V转110V的变压器吧!

楼主:
help,台湾版APEX/SIGMA PLUS求救!

今天把侧板拆下,看见内部的滤波电容耐压只有200V,看来只有依大家的话去买个220V转110V的变压器或者用12V的电脑电源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