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的问题

楼主(2003-09-25):
固定翼飞机和直机都能飞的遥控器有吗?两种飞机用的舵机一样吗?(就是说本来装在飞机上的一个舵机把它装到直机上行吗?)要整套的,放在机机上就能用的,一共包括哪些东西?

网友:

不聊了,要睡了。有什么问题你可发短信或发贴。

网友:

下面引用由bs981362003/09/25 01:33am 发表的内容:
固定翼飞机和直机都能飞的遥控器有吗?两种飞机用的舵机一样吗?(就是说本来装在飞机上的一个舵机把它装到直机上行吗?)要整套的,放在机机上就能用的,一共包括哪些东西?
你说的就是一套直升机版的遥控器嘛,都有的,你买的时候说明是直升机版就可以了,两种飞机都可以飞,而且舵机是通用的,直升机有个陀螺仪,带的是专用舵机,那个在买陀螺仪的时候就一起配了

楼主:

1000-1500元左右的,有些什么牌子,什么型号可供选择?所用的晶体频率可调吗?全套一般都带有哪些东西?买架全新的油动直升机一般初学买哪种?带全套东东的,买来就能飞(遥控器,接收机,机身,发动机,是这几样吗?还有什么?请给讲讲。),一共要花多少银子?别见笑,问的太多。再问个幼稚的问题,全套2000-2500的有吗?谢些!

网友:

所用的晶体频率可调是有频段限制的,比如72兆的就只能用72.850、72。810……等72兆频段的晶体,而35兆的则只能选用35.000、35.750……等35兆的。
1***元左右的可选SANWA的RD6000,(最好一次性投资¥3***元用JR3810/FUTABA的FF9)全套2000-2500的全新的油动直升机还没生产出来。至少得要¥3500,建议追加投资。全新的油动直升机最好用OS32SX-H发动机,好调、稳定。全新的油动直升机别用三叶发动机,谨防摔铁坨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