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遥控器FF6A Super,JR MAX66ADT,SANWADR6000的优缺点?买哪款好?

楼主(2003-09-29):
请问遥控器FF6A Super,JR MAX66ADT,SANWADR6000的优缺点?买哪款好?哪款能连G2模拟器?哪款也能飞直升机?
谢谢!

网友:

这几个中间可能RD6000要好点,他的关于直升机的设置要多一些;这三款都可以连G2,只是RD6000连接的时候要把两根连线对换或者在遥控器设置里进行相应的设置,很简单的;这三个都可以飞,只是调试上的差异。。。

网友:

那对于固定翼呢?
又应选哪个?
价格呢?

网友:

飞固定翼啊?买个4VF就够了!又好又稳定!

楼主:

[这个贴子最后由sss888在 2003/09/30 10:24am 编辑]

我听他们说,好像dr6000耗电量特大,稳定性不如ff,jr ,而且是FM.是吗?但我感觉这几款就数他便宜了?赫赫,不好意思,兜里的银子不多。。小财神你亲自试比过吗?

网友:

RD6000有PCM的啊,你买PCM的不就可以了嘛,怎么说呢,当然是FF9/3810系列的稳定又好了,所以,如果你要买建议:要么就将就了RD6000,以后有钱再换,要么就FF9/3810到头了,以后就省了

楼主:

一千多银子阿,工薪阶层得好好想想,小财神,请问您用过RD6000吗?是FM,还是PCM
FM的性能可靠吗?用它飞飞机和直升机稳定可靠吗?拜托您了!

网友:

朋友,你现在到底打算先玩什么啊?
我和你一样的是工薪的。
但我现在先买了4vf练手用,玩小电动飞机。
过段时间看看兴趣和技术发展的如何?如果真的喜欢上模型了,也就是有点发烧了,水平也上来了,当然就得换设备了。
建议你也先买个4VF玩,过段时间要换就换FF9,玩到老也够用了。
而且你买个4VF以后到换设备时卖了,也陪不了几个钱的,4VF很好卖的。

楼主:

4VF可以飞直升机吗?

网友:

下面引用由sss8882003/10/10 11:39am 发表的内容:
4VF可以飞直升机吗?
在G2里可以。

网友:

谁有二手的4VF卖?或者rd6000卖?我要买!!

网友(2008-03-11):
6000 sport 能玩电直么 谢谢

网友:
RD6000功能是三款中最强大 最实用的  只是PCM接收机昂贵而且买不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