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 T4VF 升级补品,实用啊!

楼主(2003-10-06):
[这个贴子最后由sgyyj在 2003/10/05 11:46pm 编辑]

安装在FUTABA T4VF里的 混控升级板。
特点:
1、可将4比例通道中的任意2通道进行混控,输出平滑;
2、自动限制混控后的最大输出舵量不超过原舵量的120%,避免舵机打齿;
3、程控软开关设置方式,线路简单,接线少,固定工作状态时,只要4条基本接线
4、利用教练按钮做设置按钮,最大可能地不破坏原机外观;
5、内置混控舵机反向软开关,不用改舵机安装,即可更正舵机动作方式;
6、附加第五开关通道,不用再改原发射机了;
7、混控/正常方式间切换简单可靠;
8、呵呵!凑数的:不用在机机上再加混控,可以减轻 N 克啊!

东西我亲自上机飞过,爽哦!有兴趣的朋友请电邮我或留论坛短信。

楼主:

[这个贴子最后由sgyyj在 2003/10/05 05:25pm 编辑]

安装:把T4VF的教练开关线拆来装上,当升级板的设置开关(说实话,这机的教练按钮没用!)

楼主:

体积这么小,随便一塞就放得下,原则是线尽可能地短就行。哈哈!

楼主:

[这个贴子最后由sgyyj在 2003/10/05 05:28pm 编辑]

在我的 T4VF发射机板上的安装点位置:

楼主:

[这个贴子最后由sgyyj在 2003/10/05 06:12pm 编辑]

就是用这架三角翼试飞的!

楼主:

[这个贴子最后由sgyyj在 2004/04/27 03:55pm 编辑]

这款GWS的4通发射机也可以改啊!

网友:

到那里买你那种t4vf哟----

网友:

我也想要,huang-yh@163.net

楼主:

下面引用由hnvvv2003/10/05 10:14pm 发表的内容:
到那里买你那种t4vf哟----
我的4VF是有些古董,很旧的型号了。不过FUTABA的T4VF电路再怎么变,接入点都是有的,位置变了而已,该点的PPM信号是正的 5Vpp 位置脉冲,和教练口输出波形相反。会电路的朋友一下就可以找到,就在主板教练口插线旁。
你的找不到,发张主板印刷线路的实物近照来,我帮你找。

楼主:

[这个贴子最后由sgyyj在 2003/10/05 11:19pm 编辑]

我的 GWS 4通发射机接入点位置:

网友:

我也想要啊
多少银子啊?hohohoo23@yahoo.com.cn

楼主:

[这个贴子最后由sgyyj在 2003/10/10 05:39pm 编辑]

请看:http://www.5ibid.com/displayitem.asp?id=7772
人气不足,可能没市场啊!

网友:

我到是想要个接收机端的混控,呵呵
不太喜欢改发射机

网友(2004-01-21):


网友:

老大,定货。来一套哟

网友:

大肚子!!,我定货。来一套哟 LYLHS@163.com

楼主:

[这个贴子最后由sgyyj在 2004/01/29 08:18pm 编辑]

呵呵!东西配件还有,就是过年了,没时间安装啊!现在的还集成了大小动功能。
还有这东西只能用在4通道的PPM发射机,原五通以上通道会过滤掉!
有个别的发射机的PPM帧周期不标准(小于20ms,我的19.5ms),在4个摇杆、微调同时在最大杆量、而附加开关输出为2ms时的这种极端情况下,会造成丢失一帧PPM脉冲现象,我将发射机PPM帧调到18.5
ms时就发生这种情况。所以对输入PPM帧周期有要求:需要大于19.5ms。对PPM帧可调的发射机就比较容易解决,对于FP6335的4vf应该也可以,因为看别人的4VF电路图片,看起来编码是件用陶瓷震荡的,频率稳,20ms帧不会误差太大。当然如果不需要第五动的话,就没有问题了,芯片可以处理得过来。
如果用舵机试验,表面现象是看不出,但按舵机原理,伺服脉冲帧周期变长应该影响速度和出力。
别的暂时还没有,要靠大家给建议啦!呵呵!实话实说!自己制造的东西那正那歪清楚啊!!!

网友:

如果我的4VF已经改到5通,而且加装了舵角调节,还能用不?

楼主:

如果PPM帧周期可调整,适当延长帧时间到22ms就可以了,一般每增加一通道,时间增加2.2ms,否则因为在摇杆位置极端下升级板芯片处理不过来,会造成丢掉一帧输入PPM,输出变成40ms/帧的PPM了,这个在示波器上已经证实,同样原理,可用于原六通的发射机。
我的4VF也改了第5比例通道,是老款用5044编码芯片,PPM可调,在PPM震荡电容上并个.0.02u的电容就可以了。

网友:

大肚子~~我的4VF芯片是FP6335,已经加装了5通开关通道,可否定做一个混控?具体应该怎么接线?

楼主:

我没有FP6335的4VF,到别人那找找看,如果有可能改动PPM帧周期,就可以保留原来的第5通道,其他和NE5044的4VF一样的。

网友:

55555无福消受啊~~~

网友:

好贴不能沉哪

网友:

[这个贴子最后由想飞的馒头在 2004/02/18 09:35pm 编辑]

我得芯片上写的是 NE5044N FVT6820 9548nF
能不能改
钱怎么寄给你,东西怎么机给我

楼主:

下面引用由想飞的馒头2004/02/18 09:27pm 发表的内容:
我得芯片上写的是 NE5044N FVT6820 9548nF
能不能改
钱怎么寄给你,东西怎么机给我
呵呵!编码芯片和我的一样:NE5044,保证可以的。我还加了第5比例通道,改成可以副翼/襟翼控制。

网友:

下面引用由rabbit782004/02/06 00:27am 发表的内容:
大肚子~~我的4VF芯片是FP6335,已经加装了5通开关通道,可否定做一个混控?具体应该怎么接线?
请教:FP6335的4VF如何改5通道?

楼主:

下面引用由想飞的馒头2004/02/18 09:27pm 发表的内容:
我得芯片上写的是 NE5044N FVT6820 9548nF
能不能改
钱怎么寄给你,东西怎么机给我
在论坛短信里留言后我再详细回复,能力有限,只提供手工样板,都上发射机试好的。

网友(2004-02-20):

下面引用由sgyyj2004/02/19 03:08pm 发表的内容:
在论坛短信里留言后我再详细回复,能力有限,只提供手工样板,都上发射机试好的。
我对电路实在是菜得很阿,什么叫手工样板,你都上在发射机上了我怎么用呢
不怕你们笑话,我是准备拿到补品后就去修电视的地方找电工师父帮忙,呵呵
我得电话是028-84114098,呵呵晚上可以给我打电话阿

楼主:

呵呵!手工就是自己焊的啊!这东西需求少,还要有一定的电子电路知识,所以都是要一件焊一件,主要是让4VF发挥余热,朋友们也乐得DIY,哈哈!

网友:

sgyyj
如今T4VF都停产了,不知新出的T4YF可否改成5通带混控.
谢谢你帮我看看!!!1

网友:

下面引用由sgyyj2004/02/20 07:11pm 发表的内容:
呵呵!手工就是自己焊的啊!这东西需求少,还要有一定的电子电路知识,所以都是要一件焊一件,主要是让4VF发挥余热,朋友们也乐得DIY,哈哈!
我到底怎样寄钱给你?

网友:

下面引用由sgyyj2004/02/20 07:11pm 发表的内容:
呵呵!手工就是自己焊的啊!这东西需求少,还要有一定的电子电路知识,所以都是要一件焊一件,主要是让4VF发挥余热,朋友们也乐得DIY,哈哈!
我到底怎样寄钱给你?  多少钱?
能用就OK!   是不是手工版都无所谓!
我要要第5通道比例控制,襟副翼混控,比例平尾。

楼主:

下面引用由liverpool02004/02/20 10:24pm 发表的内容:
sgyyj
如今T4VF都停产了,不知新出的T4YF可否改成5通带混控.
谢谢你帮我看看!!!1
没有实物啊!没试验过!

楼主:

下面引用由想飞的馒头2004/02/21 02:21am 发表的内容:
我到底怎样寄钱给你?  多少钱?
能用就OK!   是不是手工版都无所谓!
我要要第5通道比例控制,襟副翼混控,比例平尾。
1、要改襟副翼混控,需要先改4VF为5比例通道的才可以啊!
2、比例平尾?

网友:

把你现金卡帐号和价格E到我妹!lylhs@163.com

网友(2004-04-18):

请问你们讲的T4VF混控升级板怎么做有线路图吗 ? ?????   或那里有卖

网友:

我又要的套件发来了吗

楼主:

抱歉!还没有。

网友:

sgyyj你好,我想在我的4VF上增加比例第5通道,混控和大小舵角,是否可以从你那里购买套件。或者教我咋做,非常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