充电器的选择

楼主(2003-10-07):
小弟设备原配
电池
容量小(600MA),经不起那几个数码
舵机
折腾,现在换了2200MA镍氢,但是原配充电
器的输出电流是50MA,那是不是要冲2天呢?模型店老板建议我买APEX m+ (US$117.00)或Cermark CH
-110(US$60.00)
充电器
,我发现这两个都是快冲500MA,经常快冲不是伤电池吗?我该怎麽办?请各位
介绍好的充电器,谢谢

网友:
没别的办法,只有用快冲,CH-110快冲最大可到5A,不过我们一般都用1A的冲,个把小时就好了,带放电了,建议你也这么做,充电的时候把电流放小,冲一晚上就行了

网友A:
暂时不要买ch-110,很多朋友用下来充大容量的镍氢有问题,包括我本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