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同牌子的发射机、接收机、剁机可以混用吗?

楼主(2003-10-08):
之间是不是有一些标准呢? 还是各行其道。 小弟初来乍道,见笑了。

网友:

舵机好像是可以通用的!

网友:

舵机是标准的通用设备,发射机和接收机不行,必须使用各品牌的

楼主:

这样的话,如果我想自己制作一只接收机,那就需要知道不同发射机的信号协议。大吓们能提供这方面的资料或连接吗? 例如FUTABA的,JR的设备的信号协议。

网友:

不知道。。。。。。。

网友:

下面引用由liou01022003/10/08 11:54am 发表的内容:
这样的话,如果我想自己制作一只接收机,那就需要知道不同发射机的信号协议。大吓们能提供这方面的资料或连接吗? 例如FUTABA的,JR的设备的信号协议。
 用来飞HELI?固定翼?炸机?

楼主:

现在不一定要飞什么的,只怕DIY出来的是只庞然大物。 我是想先能原理上通过,体积,重量的话,可以成了以后再考虑啊!

网友(2003-11-08):

    不同牌子同频的ppm接收机除个别反向调制的不能通用外,大多品牌都可以互换使用。如振华接收机有些是反向调制的,不能与4VF发射机配套使用,但在RD6000上可以很好使用,因RD6000发射机有四种调制方式,只要使RD6000设置成PPRM方式就行。
    至于PCM接收机,由于不同厂家产品的数字编码不同,所以不同牌子的接收机不能通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