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R 的接收机向下兼容吗?

楼主(2003-10-11):
FF9 可以用136F,115F,JR 9X 可以用JR的低端的设备吗?
9x 实在是很诱人啊!

网友:

应该可以的,只是用的时候注意频率及PPM和PCM的区别

网友:

记住老主板是24R238 新的后面有个A

楼主:

有什么区别?
JR的接收机比如5通,6通的贵吗?没有用过JR的设备!
用R900飞固定翼,好浪费啊!

网友:

下面引用由荒野村夫2003/10/11 04:13pm 发表的内容:
有什么区别?
JR的接收机比如5通,6通的贵吗?没有用过JR的设备!
用R900飞固定翼,好浪费啊!
区别就是没BUG了../只要是同品牌同频段的FM/PCM都可以啊..9X可以发射PCM/PPM/ZPCM,另外价格便宜的不多FM6通接受也卖400多.便宜不到3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