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4VF的补品怎样啊?

楼主(2003-10-11):
航模遥控开关比例可转换编译码模块使用说明
一 编译码模块简介
该编译码模块是以单片机为核心的专门用于航模遥控系统中的8通道编码/译码模块,主要用于低档遥控设备的升级。
该模块的特点:采用了单片机使体积更小重量更轻,并通过软件编程来剔除非法指令信号,大大提高了系统的可靠性。在不增加硬件资源的前提下,通过软件编程实现了比例量/开关量的转换,很方便的实现了多种负载的控制功能。另外接受机使用的译码模块还增加了信标输出,并可以根据闪光的频率来监测接收机的工作状态。
二 与传统编译码电路的比较
1 可靠性:
传统的低档遥控设备一般采用通用COMS并入串出存器和COMS串入并出积存器来作系统的编译码部分。这种电路的缺陷在于过于“忠实”对任何的指令信号不加分析,我们知道PPM通信协议的指令周期是1.5+/-0.5ms,假设某一时刻的所接收的信号不是1.5+/-0.5ms(干扰信号),那么传统的电路将会输出一个不合法的脉宽信号给舵机。这样的信号一旦较多的时候将会发生跳舵这种情况。跳舵是我们很忌讳的事情。另外还有可能出现指令错位的情况。
本模块的纠错原理是这样的:发射机是N次采样加权平均处理之后再做输出。接收机是要满足3个时间周期才可以输出。贞周期合法时间是20ms,同步合法脉宽是4ms--12ms,指令合法脉宽是1ms--2ms。上述条件是相与的关系,即有一个条件不满足上述要求,系统将将丢弃本次的采样结果,使舵机保持上一次正确指令的位置状态。
2 开关比例的转换:
传统的低档遥控设备(4VF)本身是不具有这种功能的,要实现这样的功能是要增加新的硬件资源(外接的转换板)增加了体积与重量,一般是通过积分电路将脉宽信号转换成电平信号,这样做很难保证各通道的一致性,另外温度的变化还会改变积分电路稳定性。
本模块的转换是通过软件实现的没有额外的硬件支出,通过累计某通道的实际宽度来判断输出的开与关,一致性得到了保证。温度的变化也不会影响到系统的稳定性。8个通道的开关设定是通过接收机上的4颗跳线(8421码)来确定开关通道的个数。
3信标信号的使用:
传统的低档设备是没有此项功能的。
本模块的信标信号输出端可以直接驱动发光二极管,也可以通过驱动电路来带动大功率的闪光指示灯。算是接收机上的小仪表,通过指示灯的闪烁频率来监测接收机工作是否正常。
4工作电压的监测
传统的低档发射机是通过一个电压表来反映电压的状态。接收机是没有此项功能的。
本编码模块译码模块都具有一个电压监测输出。当远离我们的接收机电压不足的时候,该输出可以直接驱动发光管发光,来告诉我们接收机的电压不足。
三 各端子的定义(参考示意图)

(略)
四 模块应用原理图

(略)
五 升级实例 (参考示意图)

(略)

楼主:

怎么?不是大家所期望的升级产品吗?很想知道大家的想法。

网友:

电路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