火鸟400遥控器怎么样?

楼主(2003-10-13):
有谁用过火鸟400两通道遥控器,说一下。
谢谢。

网友:

他的遥控器是很简单的那种,无拘束使用过,他就有台火鸟400

网友:

接受机调速器在一块版上

网友:

不怎么样,超简单的,接收机舵机电调一体化,舵机电位器易接触不良造成抖舵失控,最小动力时还会影响方向舵位置,遥控距离还可以。

楼主:

转向与上升如何实现,只有一个舵机啊
谢了

楼主:

下面引用由sgyyj2003/10/13 09:15am 发表的内容:
不怎么样,超简单的,接收机舵机电调一体化,舵机电位器易接触不良造成抖舵失控,最小动力时还会影响方向舵位置,遥控距离还可以。
如何实现上升与转向,只有一个舵机啊?

网友:

升降靠螺旋桨动力,方向由V尾控制。

楼主:

哦,明白,赶明儿做一个V尾翼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