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电瓶问题

楼主(2003-10-13):
我有个12V/3A的..没用过几次...以前好好的.但放了有一年多没用再充电发现充电不进去了?...电瓶会放坏吗?  还有充电器的电压应该多少?..我的是12.6V无负荷时测量.

网友:

加点电瓶水看看,我的一个电瓶放了一周就完蛋了,何况一年呢。

网友:

弱国是免维护的,就直接仍了,是可加液的就加点电解液试试。
12V蓄电瓶的充电电压最好稳压在13.2V左右,可以用LM7812(须用两只二极管串接,垫高对地电压至13.2V)或LM317直接调至13.2V。

楼主:

哦..应该是免维护的..找不到洞洞...没戏了..不过同样牌子同时买也放了一年的.1.2A的小点的还没坏...你们用的启动电瓶是多少A的?

楼主:

找到了..找到了..发现6个洞...都要加电解液吗?

网友:

如果里面没有电解液,加满自来水都可以,然后用充电器充满电。我是说真的,我的摩托车电池差点报废了,加水后,每天开灯电启动都没有问题。

网友:

"加满自来水都可以"?有杂质的啊,就算救回,电池都命不久啦!

楼主:

电解液是什么成分?

网友:

电解液就是蒸馏水啊

网友:

不单是蒸馏水,准确的说,应该是被蒸馏水稀释的硫酸液体

网友:

下面引用由sgyyj2003/10/13 10:04pm 发表的内容:
"加满自来水都可以"?有杂质的啊,就算救回,电池都命不久啦!
多谢提醒,车行朋友拍心口说没问题。我就不知道是不是电解液的腐性太大,以前试过有几块相同的,加电解液不久就报废了,所以这次做个试验。当然你可以选择加纯净水。

网友(2003-11-29):

电瓶最好充满电再存放,而且要经常充电,不然很容易坏掉的,加水不能加自来水,免维护电瓶一般是不加水的,而且就算你打开“洞洞”也看不到电解液,只能看到白色的东西,电解液就是被吸附在里面的,坏了就扔是我们的原则,一是修复的可能很小,二是就算修好也用不了多久,

网友:

呵呵,我年头年尾都扔了好几个了,只是怪自己没有经常打理它们

网友:

别听他们乱说,加十几毫升就可以了,多了坏事

网友:

在我看来只要是“加了”就要算是“多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