荒野村夫请进

楼主(2003-10-14):
看你前面的帖子,提到改造CH110,请问是如何做的?对解决过早停冲又帮助吗?
请指教。
另,我是北京的,有机会议起飞

网友A:
我只是做了小小的改动,把输入输出电源线换了,因为那两个夹子容易短路,我就换成同轴接头了,换了线以后,不能识别的电池的问题也解决了,真弄不明白?估计是线上压降太大造成的!
对于提前停充,也不能完全怪CH-110,我发现它在停充前,电池电压确实降低了0.1-0.15V(我充8节1800的镍氢),它的监测是通过比较单位时间内的电压变化V小于等于0来判断是否充满!
我一般分两次充,先快充到“满”,停半个小时,在慢充到“满”,不知我的方法是否可行,请行家指正!

网友:
我的方法比你的简单,我发现只要充电电流大于1.1A左右,就可以保证充满。。。

楼主:
明白了。
谢谢,我再试一下

网友B:
我也想买一台,请评价一下这个产品怎样。

网友C(2003-11-30):
难道充电电流大些充满后的电压降就变小了吗,它不就是用这个电压降来检测是否充满的吗,所以可以充得“更”满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