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可忽视线路压降

楼主(2003-10-15):
前天新买了一只点火器(不带电池,带延长线的那种),回家后迫不及待的插上试,首先在新的点火器上把火头夹好,然后用那两个夹子夹在我原来的点火器电池两级,发现火头只是微红,以为是电池没有电了,将火头直接连接在电火电池上,火头鲜红,估计是线路压降,打开点火器延长线的鳄鱼夹,发现里边焊接的很好,线径是0.7的铜线,点火器那头也焊接的很好,仔细考虑,分析原因如下:
电池电压本来就低,1.25V左右,而点火头自身的电阻又很小,实测为0.3-0.5欧姆,如果电线加点火夹上的接触电阻有0.1欧姆,那么假设火头电阻为0.4欧姆,那么电池上的负载是0.5欧姆,而火头上分压只有1.0V,当然点不亮了!
在实际测量中,我还发现火头的的一个特性,在火头冷却的情况下,电阻较低,初期点火电流为2.9-3.2A,当火头鲜红的时候,电阻增大,电流降到1.5A以下,那么在使用延长线的时候,火头分压小,而且工作电流大,始终无法达到“高潮”,自然电阻也无法升高,同时,点火电池在大负载下,电压逐渐降低,从而导致恶性循环。
当初看见一个朋友用内径2MM的音箱线做火头电源引线,问之曰,压降小,当然以为他小题大做,火头电热丝那么细,用得着那么粗的引线?今日实践,然也。
不过在我的Power panel 提供的点火电源上测试这个火头夹,没有问题,火头鲜红,而且输出电流可调,随意调整亮度,实测输出空载电源为 6.8V,大家要相信,这是真的,我一开始也担心会不会把我的火头烧了?
实际上,是不会的,它提供的不是纯直流,而是高频的脉冲直流,在接触不良的情况下,可以听见接触点高频振荡的声音,开始吓了我一跳,仔细检查了它的电路板,设计还可以,焊接也很结实,没有发现电感,磁环,变压器等能够发声的元件,最后反复测试发现是接触点发声。
分析,采用高频脉冲限流,电压高,线路压降损耗就可以忽略不计了!
以上是个人拙见,不对之处还请各位批评指正!

网友:

我感觉也是这样,火头供电很奇怪的,有的人的火头飞一次烧一个,而我的已经飞了有近1年了,还没有烧,中间还经历了忘了拔点火器等等错误,后来我取下来看的时候,火头前半部已经发灰了,但是还是可以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