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FF9、FF6、T4VF的摇控距离有多远??

楼主(2003-10-15):
请问FF9、FF6、T4VF的摇控距离有多远??

网友A:
一千米

网友:
就是1公里了!

网友B:
没那么远,可靠距离为空中700米。

网友C:
标称1公里,但是具体距离和你的使用环境还有关系,比如地面距离比空中距离短(地形对距离的影响比较大,空旷地带的距离要远些),雨天比晴天短,其他的电磁环境也很重要,如果周围有高压线,电信发射站,大型电机运转都会影响使用距离。
在相同的使用环境情况下使用距离基本上都是一样的。

网友D:
已经很足够了,你想想,就算是5米长的飞机,在500米外你还能准确地目测到飞机的状态么?一般飞行的话,在2~300米是比较可以的了,如果是飞直升机的话,高空500米我还真不敢想象,嘿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