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神青筋

楼主(2003-10-17):
请问你冲1.5AH以下的
电池
用多大的电流?也用1.1A以上的电流冲吗?

网友:
基本上吧,我给我的充电器配了个外部的电源,那电源后面有个风扇,我冲的时候就把那风扇对着电池吹,这样可以帮助散热,但是听他们说电池温度不能高过45度,高了对电池不好

网友A:
我通常是用1C的电流充,有人说这样不好!
但我觉得,这样节约时间,如果一节电池能让我爽玩二三百次,我觉得就值了!

楼主:
荒野村夫 ,1C是啥意思?

网友:
不是10A吧?

网友A:
1C 就是1倍的放电电流,例如1500MA的电池就是1.5A, 1800MA的电池就是1.8A
我的1800MA电池组,我就是用1.8A的电流充,只要注意电池温度就行了!

网友B:
如果怕温度过高,就在电池的一极上串联一个45度温控开关,接常闭点,开关外壳和电池接触,这样就不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