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小财神,JR-X652(FM)这个设备怎样用它飞飞机(包括直升机)可靠吗?

楼主(2003-10-27):
请问小财神,JR-X652(FM)这个设备怎样用它飞飞机(包括直升机)可靠吗?另外,它的接收机好配吗?都有哪些型号可配?价格一般是多少?谢!

网友:

如果你选这个价位的6通道遥控器飞直升机,建议使用三合的RD6000的SUPER版(PCM版)

楼主:

谢!另外RD6000(PCM)一般需要多少银子?商城有卖的吗?

网友:

商城没有这个产品销售,你可以到各大模型店去问问看,具体价格不是很清楚

楼主:

xi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