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调的问题~~~

楼主(2003-10-31):
我用的是航佳的TS-10,这电调在动力电池电压降到5v时切断动力电机的供电。
我现在用8.4v动力电池,在电压降至接近5v,也就是即将切断动力电机的电源时,舵机总要抖动,而且直到电机停转后舵机才恢复正常,有时在电压5v的临界电压时,电调不会立即切断动力电机的供电,就造成了舵机一直抖动。
今天早上是第一次试我的350c,就出问题了,电机没立即停转,造成飞机失控飞机从10米高度掉下来,把动力组的电机架给摔掉了好大一块,好心痛啊~~~
请问是否有和我一样情况的朋友,这问题该如何处理呢?~~~

网友:

请问你用的是什么遥控器?

楼主:

72M  T4VF

网友:

[这个贴子最后由网络害虫在 2003/10/31 07:07pm 编辑]

我用的是TS-20A。我有你所说的问题。我的比你还严重,起飞后在拉掉油门~~滑翔~~在开电调~~啊!!开不了了!只有滑翔降落~~~(还算舵机有电)
后来发现飞行中关电调后,有时会出现电调不给电。要拨动一次到顺开关油门才会在有反应。累~~~!~~~~~!
我个人不会在买这东西的。

网友:

如有可能,请将电调寄往: 成都市黄田坝清波村 航佳电子模型厂 吴峻峰 邮编610091
电话87327653
邮费我们付! 主要是想看看到底有什么问题.可以按您的要求免费更换,或者退款.希望各位
支持.

网友:

因为出问题后我拆过(我以为是有IC没焊好)拆后没发现虚焊问题,就用热缩管包好了。但是上面说的问题还是有。
拆过应该不能换了,你有兴趣解决问题的话可以寄给你看看。
还想问问你,TS-20A是不是每次开电调的时候都要先拨一次遥控器的到顺开关,或是等10几秒针。才会有电??

网友:

下面引用由网络害虫2003/10/31 08:15pm 发表的内容:
因为出问题后我拆过(我以为是有IC没焊好)拆后没发现虚焊问题,就用热缩管包好了。但是上面说的问题还是有。
拆过应该不能换了,你有兴趣解决问题的话可以寄给你看看。
还想问问你,TS-20A是不是每次开电调的时 ...
上电后没有这个问题!只是在接上电池后要进行3秒软启动操作,飞行中整个调速范围(0-全速)不该有中断情况.倒是电池插头有氧化或松动接触不良会导致瞬间断电(瞬间这种情况操纵者不会感觉到),使调速器需要重启动. 与倒顺开关无任何关系!
最好还是寄来我们看看,再换一个寄给你.

楼主:

下面引用由成都航佳模型2003/10/31 09:07pm 发表的内容:
上电后没有这个问题!只是在接上电池后要进行3秒软启动操作,飞行中整个调速范围(0-全速)不该有中断情况.倒是电池插头有氧化或松动接触不良会导致瞬间断电(瞬间这种情况操纵者不会感觉到),使调速器需要重启动. 与 ...
如果重新开电源是要重新启动电调,需要3秒才能开动力,这是正常的,有可能是电池插头接触不良。
但我的是在临界电压(5v)时,正常时在切断电机供电时舵机抖一下,但有时要抖一会(2秒以上,情况不一定),但这已足可以让飞机失控了。

网友:

插上电池后不要说等3秒了,10秒都没反应。要拨一次到顺开关电机才会转。
我给你寄来。

楼主:

下面引用由网络害虫2003/10/31 09:15pm 发表的内容:
插上电池后不要说等3秒了,10秒都没反应。要拨一次到顺开关电机才会转。
我给你寄来。
你的微调打到最小了吗?

网友:

下面引用由网络害虫2003/10/31 09:15pm 发表的内容:
插上电池后不要说等3秒了,10秒都没反应。要拨一次到顺开关电机才会转。
我给你寄来。
电调设计成接受到接收机小于1.1ms的脉宽3秒后启动,有可能由于风门(Throttle)通道
倒顺开关反了,导致摇杆拉倒最低位置反而是最大的脉宽输出,而不能启动,所以要拨一次倒顺开关,即可启动,以后都一样的启动!怎么会每次都设置?我们没有遇到过这样的情况.不管怎样最好寄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