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LYM0610:我的爱立信充电器,可用12V、220V充电、放电 ...
给LYM0610:我的爱立信充电器,可用12V、220V充电、放电。

楼主(2003-11-02):
(无正文)

网友A:
我想问下NI-MH的电一般用多大电压,电流来冲?是不是你串联了多少节就要用同样的倍数的电压来冲的?冲电电流怎样测量?冲电时间怎样计算?谁有电路图?

网友A:
还有锂电池和NI-CD,NI-MH的冲电方法有什么不同

楼主:
这个充电器我是用来充接收机电池的,直接用爱立信老机788的充电器改的,上面那个开关是选择充电电压,两根粗线是接电瓶,可冲镍电和锂电,放完电后自动充电充满后自动断电,有散热片的三极管原本是13001但受不了烧掉,我换了13003BR(拆来的)我正在研究怎样改变充电电流以便用在外场。充电时间:电池容量/充电电流*1.3~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