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接收机碰撞后最易损的是什么元件?谢谢! (无内容)

楼主(2003-11-03):
(无正文)

网友:
我的是里面的陶瓷滤波器坏了,你摇都能听到声音!

楼主:
听不到声音!

网友A:
还有晶振怕摔

网友B:
中周!
除了晶振,就是中周怕摔了!

网友C:
晶振,中周是最易振动坏的零件,但是不知大家注意了没有,只要是电子产品,振动后就会有虚焊了可能,或者说是振动后产生与虚焊相类似的故障,所以不能只检查元件,还要看看电路板有没有出现裂纹和明显的断裂,还有就是元件碰脚,但很少出现这种情况,

网友D(2004-01-04):
我的接收机昨天摔了。现在第一通道失灵。会是什么坏了?

网友E:
拉过距离没?只坏了一个通道?恭喜恭喜哟。顺着那个通道找虚焊吧。。:)。。应该问题不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