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车、固定翼通用的发射、接收机

楼主(2003-11-03):
4-6通道的?

网友:
都可以用的,只是如果专业的车用的都是枪控的

楼主:
请问小财神,是选FF6还是MAX66呀,预算1700左右。

网友A:
max66

网友B:
大哥,地面用和空用的频段是不同的,

楼主:
不解的问:max66带发射、接收器,这和地面天空有和关系?

网友C:
飞机用的比车用的稍微要延迟一点点,另外我的车用3PJ还有一个ABS功能我觉得很好用,而且因为车的发动机功率比较大,加速、车轮摩擦以及刹车时候发动机的负荷比较大,所以车用的遥控有专门针对车子的发动机油门设置以至于不熄火,飞机或直升机的因为空气摩擦比地面小,所以就没有这个功能。单是这个功能的话,一般的车子用还能应付过去,当你用的车是R或者小蛇的时候,没有这个功能玩起来真的很不爽的,除非你有足够的耐心每次出去玩都根据不同的天气气温微调发动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