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RD6000

楼主(2003-11-07):
各位说说,这个遥控器到底性能如何啊?玩直升机够不够,我原来想买FF9,可资金暂时不够,有人推荐先用这个,所以想听听大家的意见!谢谢

网友:

不错,可以的,在同档次中直升机设置算是比较好的。
记得买的时候买PCM版的

网友:

RD6000这款遥控器性价比较高,各种功能在同挡次的遥控器是最全的,飞直机完全没有问题,唯一欠缺的是接收机选择性稍差,我的41.000MC设备受40.775MC设备干扰较严重,但其它频率问题不大,但用福特巴136接收机效果非常好,值得选购。

楼主:

下面引用由成都小财神2003/11/06 08:39pm 发表的内容:
不错,可以的,在同档次中直升机设置算是比较好的。
记得买的时候买PCM版的
谢谢,不知PCM和PPM到底有哪些区别,价格如何?我是菜鸟,别见笑

网友:

RD6000有sport版和super版的,只有super版的有PCM功能,价格差200-300,PCM的多一些安全功能,比如可以弱信号保护,低电压保护等,抗干扰能力更强。super版的多一种飞行模式,油门螺距曲线是五个控制点,可以存储8个模型调整数据(sport版的是4个)

网友:

是的.飞直升机一定要使用PCM设备.以提高抗干扰性.初飞直升RD6000足够了.但作为长远考虑还是咬牙买台3810.FF9或9X吧.因为RD6000PCM版大概1800左右.你这时候添1000多就买FF9了.如果以后再升FF9那就要再花3000了。

网友:

RD6000 可以用136F的接收机??
那么它的PPM调制和FUTABA 是一样的了?

网友:

一样的.可以使用.FUTABA也可以使用RD6000的PPM接受机

楼主:

谢谢各位的指点,本人是初学者,还望各位以后多多指教!

网友(2003-12-19):

那我的RD6000是sport的,就没有PCM功能了,那么它还不是一样可以设定一架飞机的各上舵机的功能?????/真的有点    。
   请教因为我有一套,有点不会用。

网友:

请教几位,我有一台RD6000,突然不灵,但是表盘显示正常,是什么问题?怎么解决?

网友:

    你首先要确定问题是出在发射机还是接收机,可找一套完好的同频段设备(最好也是RD6000)。
    1、用好设备的晶体与你的设备晶体进行交换(注意发射与接收不要插错)试验,如这时你的设备能工作,而原来好的设备不能工作,说明是你的晶体损坏,需更换。
    2、如你的设备这时仍不能工作,可将发射机晶体还原,用好的发射机配你的接收机试试,这时要是能工作说明你的发射机坏,需修理。要是不能工作一般是接收机损坏,干脆买只接收机好了。
    3、一般情况下发射机、接收机同时损坏的可能性不大,通过两套设备进行试验,基本上能确定损坏部位,然后根据损坏部位进行修理或更换。如果是发射机高频部分故障,可以找有无线电基础的人修理,如编码部分故障,你的麻烦可就大了。

网友:

我也有一套RD6000,好多功能都不会用。真是可怜啊 。。。。

网友:

感谢石老师指教,我试试看。

网友:

各位,有没有RD6000的充电器转让啊?
或推荐一款替代产品也好啊.我的好像坏了.
还有一个问题,如果在充电的时候正负极搞反了,会有什么后果?我是直接接在遥控器上充的.

网友:

    可用福特巴充电器代用,但不能用JR充电器,因JR充电器发射机充电插头极性是反的。
    RD6000发射机充电插孔后有只二级管,极性接反只会充不进电,不会损坏设备,将充电器接性改过来就行了。

网友:

谢谢石老师!可我手头没有其它遥控器的充电器啊?
可不可以自制?
或者用市售的小变压器改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