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VF配什么样的微型接收机比较好?

楼主(2003-11-08):
我想配一个微型接收来玩电直和电动3D,不知道大家都是配什么的接收,飞高还在GWS还是别的,给我推荐一款吧,不过价格可要便宜。

网友A:
条件允许的话,买GWS的吧,可靠些。我用的就是飞高的6通,如果现在买的话,我会
选GWS。也差不了多少钱~
要买看这里,大陆代理http://www.elemodel.com/bbs/dispbbs.asp?boardID=3&ID=11

网友:
非高!!!!!!!!!如果飞的是电动的话!!!!!!!便宜!!!!!!

网友B:
我现在在用飞高的很好用,不过要是GWS早点有的话我还是会买GWS的。R4P 220元比飞搞贵80¥多点。

楼主:
R4P和R6N各重多少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