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F9的怪事

楼主(2003-11-09):
 我的T9CHP在電壓降到7.0V就不再往下顯示,反而變為7.1、7.2、7.3、7.4、。。。8.2、8.3。。。,為什么?

网友:

哦?呵呵,没听说过着毛病,我的电池不够了就一直响。。。

楼主:

可妳有沒有註意過在7.0V以后的顯示呢。

网友:

我的7.0V以后就不显示了!只是不停的响!!!

网友:

呵呵,我从没注意过。。。。因为一般不到9.0我就开始充电了

楼主:

下面引用由rcfan2003/11/09 09:00am 发表的内容:
我的7.0V以后就不显示了!只是不停的响!!!
妳的也是9CHP的嗎?

网友:

我的一到7V左右就就响个不停,液晶板不显示任何画面,遥控开始失灵:~(
不过充满电之后是11V,降到它报警的话,能用差不多两个半小时.

网友:

[这个贴子最后由dxz在 2003/11/09 09:10pm 编辑]

是的,我发现了有这个现象。我估计是发射功率降低,电压负荷减少电压值就上升了。

网友:

也可能是电压过低,设备的里的电压测量部分不能正常工作的结果。
比如AD工作不正常了,或者是电压参考基准也不正常了!
不过这些情况厂家应该会考虑到!所以我还是怀疑你的设备是不是有问题,
你应该对比一下别人的设备,也是这样吗?

楼主:

我覺得是産傢忽略的問題,因為電壓到7V以下設備已經沒有實際意義了.

网友:

要知道.想要测量电压就要有一个基准.这个基准电压怎么来的.靠的是电源电压经过一个精密稳压器稳压.得到一个非常稳定的基准电压.以此做为基准来检测电压高低.如果电源电压降的很低.稳压器输出的电压就会失准.基准电压会降低.基准电压降低后.就会引起所检测的电压显示值偏高.(因为所显示的电压值是所检测的电压和基准电压的比较值基准电压低了就会引起显示出的数值变高)使用过数字万用表的朋友都有此体会.当万用表内电池没有电时显示的电压就不准确会示值会变高.这不是什么缺陷.很正常.人家要求的额定电压是9.6V.8节电池放电终止电压为8V(再低会损坏电池).可以认为8V这是设备所能工作的最低电压.FF9到了9V就报警.电压如果到了7V发射机早就报警并可能已经停止工作了.而且7V的话已经低于电池放电终止电压(每节1V8节为8V).电池也会因过放电受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