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各位专家?关于雷鸟接收器天线!

楼主(2003-11-10):
请问雷鸟的接收器的天线与什么有关?长度?粗细?材料?
我把雷鸟原装天线拉直,扯到尾翼后返回,效果反而不好,可不可以换用粗一点或多股的线?
怎样的安装方法信号最好?
谢谢!

网友A:
捆起来,留一小段垂在起落架上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