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有谁在用JR-X652设备,万一接收机坏了,还有哪种 ...
请教:有谁在用JR-X652设备,万一接收机坏了,还有哪种接收机可以通用?

楼主(2003-11-13):
请教:有谁在用JR-X652设备,万一接收机坏了,还有哪种接收机可以通用?

网友A:
飞高就兼容JR设备

网友B:
单买JR的其他同频段的接受机都可以用,GWS的接收机也可以用,不过不建议用在油机上,因为GWS是为公园电动飞机设计的(普通的微型接收机都是这样),遥控距离比较短。

楼主:
请问jr其他那种接收机,jr-652x是fm 的,现在好像不生产了,通用的具体型号能告一下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