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大侠?求救!!!急!!!

楼主(2003-11-14):
我按照前面的帖子改装了我的雷鸟发射器,
为什么找不到
遥控器
?
在“控制面板”里,“游戏器控制”Real....W2k为‘未连接’!!!!
在G2中“控制器设置’里,没有”fut..JR..“等选项,只有“M...Asia;;M.....Usa”等
求救!!!!
十分感谢!!!!

网友A:
一定可以的,因为我试过。
“在G2中“控制器设置’里,没有”fut..JR..“等选项”是因为你安装时,序列号不正确。正常安装后,G2会出现上述选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