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高人关于充电器???急急急!!!

楼主(2003-11-17):
 上次本人将一数值写错了 !电动自行车的充电器是给<36V12AH>的畜电池
充电的,是由三只<12V12AH>组成的. <初始充电电流为2A,充至44.3V时电压不变,电流逐渐减小,降至 0.5A时转换成41.5V浮充电.充电器的变色发光管用于指示各种状态,绿灯亮时表示电源通电,红灯亮时表示处于充电状态,转为绿灯时进入浮充电。>这是说明书上说的.
现问可否将它用于充<12V12AH>的畜电池???
     了

网友:

慎重!如果不了解充电器结构,没有把握不要用。

网友:

不可以

网友:

你要是懂电器的话.可以改一下.冲电电压.电流.
否则不行

网友:

不行!

楼主:

感激涕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