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有舵机电路的资料啊?

楼主(2003-11-23):
请问各位,谁有
舵机
电路 BA6688L 及 BAL6686 的应用资料,先谢了!!!

网友A:
你的是哪个集成电路烧了,要是BAL6686的话我有办法 WYHYGZS@126。COM

楼主:
我是想用这两块电路做电机的调速控制器。

网友B:
做电调当然用单片机+场管
先进点吧

网友A:
对,你用舵机电路来做电调的话有点麻烦,而且最重要的是达不到要求,

楼主:
我说错了,准确说应该是想用舵机电路控制更大的电机(DC27V)做大力矩舵机。

网友A:
要加外接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