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二通道Futaba设备遥控距离短

楼主(2003-11-23):
请教各位 我的二通道设备用在车上的,不到两年,现在控制范围不到十米,不知是什么原因?有哪位知道吗?

网友:
看是不是发射模块坏了

楼主:
我今天换了一套设备,试了一下,发射机用在另一个接收机上还可以,是不是接收机上的哪个东东有问题?

网友A:
顶! 我套Futaba-T2PHKA--MJ 也是这样啊! 接收机距离只有5米左右炸!
这里有那么多高手, 请帮帮忙啦!好惨的啊!没车玩啦.

网友A:
我的接收机故障前可以控制几十米远, 自从买左个电调回来,不知道电调会给接收机供电的,另外又给接收机加个外接电源.不知道是不是这样一搞就把接收机给搞坏了.??
听朋友讲,这样一般都是接收机的运放坏了,接收功率变小了导致的.是这样的吗?

楼主:
各位高手,请指点一二。

网友B:
这个问题说不准啊,不过可以找辉辉呀,他修接收机厉害,
辉哥,我的中周怎么样啊,现在我给你打广告哈,帮帮我吧

网友A:
阿辉哥! 请你出来救下我们啦!
刚刚从一部旧BB机上拆下一个455KHZ的陶瓷滤波器并联上去测试(注意是用电线并联上去,不知是否可行? 因为怕拆下接收机上的陶瓷滤波器装不上去) 测试后发现还是不行, 还是只有1米的接收距离. 是不是坏了中周呢? 我试过调中周, 无论我怎么调,效果都不是好明显, 可以说是没有变化来形容.难到真的坏了中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