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收到的6克陀机有严重斗陀现像.

楼主(2003-11-25):
刚收到的6克陀机有严重斗陀现像,换上别的陀机就没有了
请问你们的6克陀机正常吗?

网友:

我用的两个还可以,用的是Futaba设备。可能有的是质量问题吧

网友:

我收到的 蚂蚁的6G  很不错
我用的新幻想的设备

网友:

外观、做工差,噪声大,精度也不怎么样,可用。

网友:

噪声确实大了点,我在客厅放接收机和舵机,在卧室遥控,还能听到声音

网友:

6克舵机抖舵的原因是因为内部电路板没有固定,在使用时可能会因为振动造成局部短路而产生抖舵现象。可将舵机拆开作些固定处理即可。

网友:

请问6克舵机哪儿买的,我也想买

网友:

找蚂蚁

网友:

[这个贴子最后由探索者在 2003/11/28 06:01pm 编辑]

有人用5克的么,怎么样?GWS的微型舵机怎么样?

网友:

应该不是接触的问题吧,这么简单的问题厂家应该可以很好的解决啊

网友:

应该是电路干扰的问题.

网友:

GWS的5克舵机是很有名的。

网友:

原材料?

网友:

用之前应该拆开看看,我买了三个,发现有一个有一根线是虚焊,已经掉下来了,我自己重新焊的,有的地方容易短路,我用胶布包了。

网友:

典型的产品品质控制问题,我朋友开的玩具店,这在他进的玩具上可是家常便饭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