菜鸟问题:电调规格里面的电流数是指。。。

楼主(2003-11-26):
比如说:20A、50A,虽然我不是学电子的,但是能有这么大电流吗??
如果能达到10A的时候,就7.2V来算,功率都有70多W啦,还用说20A、50A吗??
实在不懂。。。

网友A:
电调的A数一般指允许安全连续工作的最大通过电流,由于输出功率管工作在开关状态,饱和压降极低,如L3803,导通内阻为0。006欧,不考虑开关瞬间损耗的话,7。2V/20A工作电流时的实际功耗才20*20*0。006=2。4W,连散热片都可以不要就可以安全工作,然而,忽略连接导线损耗时,加在负载(马达)的功率却达 20A*(7。2V-20A*0。006)=141。6W !!!!

楼主:
谢谢yyj大哥
不过小小的电池能有140W功率?

网友B:
当然有,看你的电池的放电性能如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