菜鸟问题2:振华938遥控器,能放在飞机上飞吗??

楼主(2003-11-26):
由海模转空模,素知空模要求更严格,不知道振华938遥控器,能否放在飞机上呢?
如果不行,请问有什么性价比好的遥控设备介绍呢?
请多多指教。

网友:

 那你等着给你的机收尸吧。

网友:

电动的还马马忽忽,不过为了你的飞机着想,买套稳定的设备可以减少以后很多不必要的麻烦

楼主:

没有那么恐怖吧。。。
我一直用它在船上,不过,俺的船不是竞技型的。。
大家介绍一下,买那种设备好点呢???

网友:

别用那个了,我还有套呢,已被我拆着玩了。
如果就玩固定翼,买个T4VF就行了,玩小电直也可以。

楼主:

哦哦。。。知道,
想飞电动的固定翼,准备买个翼龙入门呢。
谢谢落

网友:

发射机我没有用过,不过他们的舵机都是一直老跳。
船和车不好使可以停下来,飞机上天了可得等着着陆以后才行。飞飞机还是安全第一, 还是换个FUTABA得四通吧,也不贵,600多,

网友:

发射机还可以啦,数字的嘛,比AM的稳定多了,用在小飞机上,舵机用别的啦,轻一点的.还行....

网友:

如果是初级得可以,去二手市场买套futaba2通就OK啦,200元就解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