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m9x

楼主(2003-11-28):
请问pcm9x的发射机电池与3810的通用吗?9x是否也有倒飞开关呢?谢谢!!!

网友:

下面引用由and2003/11/27 04:32pm 发表的内容:
请问pcm9x的发射机电池与3810的通用吗?9x是否也有倒飞开关呢?谢谢!!!
我的电池是自备1.2V600MA*8节5号电池.应该能通用.9X带到飞开关

楼主:

我是指发射机电池正副极的引线是插头式的还是钮扣式的呢?谢谢!

楼主:

没人知道吗?

网友:

下面引用由and2003/11/28 06:19am 发表的内容:
我是指发射机电池正副极的引线是插头式的还是钮扣式的呢?谢谢!
不是插头.不是纽扣.是两个弹片.还有一个可分离式电池盒.电池盒上是纽扣.安装时将纽扣对准弹片压进去就好了.
回答完毕.

网友:

下面引用由and2003/11/27 04:32pm 发表的内容:
请问pcm9x的发射机电池与3810的通用吗?9x是否也有倒飞开关呢?谢谢!!!
pcm9x的发射机电池与3810的通用,9x没有倒飞开关.

网友:

PCM 9X有一个可分离式电池盒,纽扣的。安装时纽扣对准弹片压进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