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飞高6通的接收机如何接线??

楼主(2003-12-01):
一共3个插线,中间是正极的,如果接收机正放的应该线槽是在左边,从左往右依次编号为123,2为正极,那么1和3哪一个是负极??我的意思是蚂蚁的6克
舵机
的插头应该是怎么插??黑的放那一边??

网友:
你看,接收机上标了哪个是正,哪个是负的,有个 +、-的标识的

网友A:
我是这么试的
拿FUTABA的舵机插,反了是插不上的~~
应该是白线在里面~

网友:
最上是负(黑),中间是正(红),下面是信号线(白)

网友:
我的那一个是黑的,没有标识,不过我找到这个了。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