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4vf

楼主(2003-12-02):
我的t4vf和R136F配合用翼龙的时候,油门通道和油门微调到最小时候,马达转速还是很快,但换到别的通道就可以,为什么?要调整T4VF的3通道吗?怎么调

网友:

[这个贴子最后由成都航佳模型在 2003/12/01 09:27pm 编辑]
下面引用由先锋2003/12/01 09:11pm 发表的内容:
我的t4vf和R136F配合用翼龙的时候,油门通道和油门微调到最小时候,马达转速还是很快,但换到别的通道就可以,为什么?要调整T4VF的3通道吗?怎么调
4VF的风门通道运动范围要小些(和里面弹簧片结构有关),对应接收机该通道脉冲宽度范围也小些.如果这个脉冲最小宽度小于调速器0速度所需脉宽,则电机不会停.如果调速器是全模拟电路的,可以调一下,如果是单片机的,一般没法调,除非换MPU,改程序数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