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高手,求教!先谢了!关于雷鸟2代接收发射机改装!

楼主(2003-12-03):
可不可以把我的雷鸟2代设备:发射、接收改装成6通道,如何改装?(我在别的地方看过接收5通改8通的,而且雷鸟的发射机上明明写的是6通!)

网友A:
它的发射机就是六通道的,上面两个旋钮就是,只是接收机是4通道的

楼主:
发射机如何改装?请告知,谢谢!!!!
需要购买什么元件?连接电路板第几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