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我用的6克舵机连上连杆就开始抖舵不连连杆就不抖,请问是怎么回事,谢谢

楼主(2003-12-06):
请教各位:我用的6克舵机连上连杆就开始抖舵不连连杆就不抖,请问是怎么回事,谢谢

网友:

有这种事?过载???

网友:

检查连杆是否过长或过短,限制了舵机的行程~~

网友:

把舵机拆开,想法把内部的电路板作下固定,你打开一看就明白是什么原因抖舵了。

楼主:

是固定电位器吗?如果给舵盘施加一定的力舵机在回中的时候就不会抖,否则舵机在回中的时候就开始抖

网友:

蚂蚁的啊。我当你说华迈的了

网友:
该贴子是管理员从<电动>固定翼-电固话题....转移过来的!

网友:

内部出现短路所致,打开一看就明白了,消除短路就不会抖了!

网友:

看看电位器

网友:

电位器,电路板,是否连杆太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