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NE5044芯片T4VF 的改装

楼主(2003-12-07):
我的T4VF是NE5044芯片的,有7通道,怎么改装啊?

网友:

你这个电路哪里来的?有些地方画的好像有问题?
如果你的电路图是可信的话,我感觉上如果你要改5通的,可以试试将NE5044的5脚通过一个20k电阻(接电阻是为了保险一些,也可以省掉)连到一个单刀双掷开关的掷刀脚上,开关的另两个脚分别接地和NE5044的15脚。如果你的接收机是大于4通的,那么它的第五通道,就应该已经被增加为一个开关通道了。同理,你也可以把6、7脚也这样处理,那么你就会有7个通道了!
以上的步骤仅仅是我个人根据你的电路图分析的结果,没有100%的把握,你如果一定要试的话,要谨慎。

网友:

你的T4VF是哪里买的,我的两个怎么都不是NE5044啊。

楼主:

下面引用由jamber2003/12/07 11:01pm 发表的内容:
你这个电路哪里来的?有些地方画的好像有问题?
如果你的电路图是可信的话,我感觉上如果你要改5通的,可以试试将NE5044的5脚通过一个20k电阻(接电阻是为了保险一些,也可以省掉)连到一个单刀双掷开关的掷刀脚 ...
按照你的方法试验了,不行。原来5脚是用一个电感(我猜的)接地的,波型只有4个负脉冲,接收机第五通道信号电压是2V,挑开后,5脚就变成高电位了,就有5个负脉冲,接收机第五通道信号电压是0。55V,波形图见下,如果5脚串20K电阻接15脚,和挑开差不多,但是其他通道调舵严重。

我把5脚接电位器分压(8脚和15脚),第五个比例通道出来了,接上舵机,一切正常。同理6脚7脚也可以改成比例通道。波形图见下。

可见接受机的每个通道都是比例通道。4015芯片的115F的接受机支持8通道输出,见下图
我正好还有一个2通道的发射器壳子,再加一个电位器的话,这下可以改8通道比例输出了。

比例通道是改好了,但开关通道不成功,请教高手,开关通道的改装原理,波形图,

             开关通道的改装原理,波形图,

网友:

祝贺你改造成功了!
不过我早说过,你的电路图是有点毛病!比如电路里可没标明5脚是通过什么器件接地的,你的电路图里5脚是悬空的。
用8脚和15脚分压是最保险的方法(为了可靠,你还可以再加一个电容接到8脚),我原来以为用不着那么麻烦的(而且从电路如上看5脚悬空)!所以我出主意将其通过一个开关接到15脚和8脚(实际上和你挑开是一个道理)。我觉得我的办法依然可行。如果跳舵,可以加电容和改变电阻值。
对于开关通道,我的理解是,原则上都是比例通道,开关通道就是比例通道取最大值和最小值两个极值点的结果。

楼主:

下面引用由jamber2003/12/09 11:17pm 发表的内容:
祝贺你改造成功了!
不过我早说过,你的电路图是有点毛病!比如电路里可没标明5脚是通过什么器件接地的,你的电路图里5脚是悬空的。
用8脚和15脚分压是最保险的方法(为了可靠,你还可以再加一个电容接到8脚), ...
谢谢!电路图是从这个网上找的别的网友提供的振华的一款遥控器的。FUTUBA的和他不大一样,如图5脚是通过什么器件接地的,一个绿色地东西,上面写着000,电阻几乎没有,不是电感就是跳线。电容我加了,5脚接20K电阻到15脚后,15脚的基准电压下降0。1V左右,所以其他通道跳舵。接上和不接波形图差不多,我看别的芯片改装就是引开关接地,接地时接收机信号脚电压是2V,断开时是0。55V。

我就想问高手,普通开关通道的原理及改装原理,我没有好的设备,没用过开关通道,所以不知道输出情况????????

网友:

你把电阻值换大点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