救命呀!我的PCM接收机不能使用PPM模式!

楼主(2003-12-07):
我的发射机为FF7SUPER(发射晶体为飞高36.490),接收机为136HP(原装36.490)。
发射机调到PCM模式,一切正常。可调到PPM模式,一点反应都没有。

网友A:
本来就不行,你得去配FM的接收机才行!

网友B:
接收机是什么型号的。

网友C:
发射机为PCM模式接收机就得配PCM接收机
发射机为PPM模式接收机就应该配FM接收机。
发射机和接收机的模式应该对应起来的,因为两种模式的编码方式都不一样,不同的模式之间是不能控制的。

楼主:
谢谢各位,我是受了一位“高手”的误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