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一个有关通道数的菜鸟问题?

楼主(2003-12-14):
[这个贴子最后由fatmonkey在 2003/12/13 09:39pm 编辑]

我只有T4VF,他是4个比例通道的,没有也没见过高档多通道遥控器
请问:像FF9,jr9x等4通道以上的高档多通道遥控器
      1。有几个比例通道,几个开关通道?
      2。从外观看,只有2个手柄能操纵4个比例通道 ,那多余的比例通道怎么操纵?
         是通过遥控器上的旋钮还是通过混控?
      3。比例通道和开关通道是否可以通过设置更改?
      4。开关通道大家是怎么用的,3根线如何接?

楼主:

难道真底没人知道吗? 还是我太菜不屑告诉我,我的T4VF改了一半,还敞开肚子没缝合呢?哪位高手救救他!

网友:

找荒野村夫去问问!

楼主:

没人知道嘛???

网友:

高档设备一般也就4个比例通道,从原理上讲每个通道都可以做成比例的,但是没有那个必要,所以其他的多数是开关通道,不过有的旋钮开关可以做成比例通道,如襟翼的偏转。高档设备的高级并不只是他的通道多,而在于他有很多的联动功能和程序可以让你飞的更容易一些,同时还具备存储模型资料的功能。有的开关起的作用就是切换不同的飞行模式。

楼主:

那开关通道怎么用呢,比如我想用一个开关通道控制一个灯泡灭亮,或拍照,点发烟罐,如何接线?

网友:

那些属于飞行以外的东西需要加装特殊的装置,很多的是用开关通道的舵机去启动或者关闭这些装置。

楼主:

那就是说开关通道只能通过接舵机来实现功能了,有简单的驱动电路吗?舵机太重了,也不方便。

网友:

如果你电路比较懂就可以自己开发了:)
接受机到舵机之间只有脉宽信号,所以必须要舵机才能执行。
    当然有些如大小舵角的切换只是把发射机发送的信号发生变化,对于接受机来说还是只有那么几个通道的信号,但是舵机的转动行程可以发生改变。还有一些开关只控单独舵机,如收起落架,还有的是附加功能如关发动机,而那些比较高级的联动功能实际上就是把发射机的传递函数发生改变,从而使发射的各个通道的脉宽信号发生变化。

网友:

要实现开关功能,只要把舵机改了,把反馈电位器改成两个电阻,电动机的两个脚就能输出大概5v的双向电压了

楼主:

下面引用由raptor2004/01/01 02:37pm 发表的内容:
要实现开关功能,只要把舵机改了,把反馈电位器改成两个电阻,电动机的两个脚就能输出大概5v的双向电压了
望高手详述一下,电阻的大小,接法,我试验一下,谢谢!!

网友:

舵机里边的改动,我倒是没有试过。

网友:

回答这个问题太累,raptor 的解释在实际中几乎没有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