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接收机的问题

楼主(2003-12-17):
  我昨天无意中在网上看到一条信息:伏特巴的136F接收机可与JR3810通用,不知那位高手这么用过吗?如果真的可行,那可以节约不少费用。     谢谢!

网友:

下面引用由zwhhqxy2003/12/17 12:44pm 发表的内容:
我昨天无意中在网上看到一条信息:伏特巴的136F接收机可与JR3810通用,不知那位高手这么用过吗?如果真的可行,那可以节约不少费用。     谢谢!
本来就可用.我经常用JR388配115F和136F,72M的没试过.

楼主:

那么晶体是不是JR的发射机用JR的,而接收机用伏特巴136F的,只要两个频率一至就可以,因为我听说两个牌子的晶体是不能互换使用的,是这样的吗?  谢谢!

楼主:

JR3810和富特巴136F接收机可以组合在一起用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