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FF9 和飞高的接受机怎么配的晶体的问题?

楼主(2003-12-22):
我的FF9 72.870的 要用我的飞高72的接受机该用多少的晶体  我试了用原装的72.0870的晶体是不好使的  请教了!

网友:

FF9是变频的,要使用飞高的变频晶体

网友:

下面引用由曹参谋2003/12/22 02:09pm 发表的内容:
我的FF9 72.870的 要用我的飞高72的接受机该用多少的晶体  我试了用原装的72.0870的晶体是不好使的  请教了!
用飞高72。870的接受晶体,FF9发射机设置成PPM即可

网友:

简单,配的时候用飞高的同频率的接收机,然后FF9切换到PPM就可以了,我就是这么用的

楼主:

哦!谢谢 就是说再卖一只飞高的同频的接收晶体 就可搞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