皮恩斯的两通发射机配什么接收机?

楼主(2003-12-25):
我有一个皮恩斯的两通发射机,是以前买的小燕子配的,小燕子被飞丢了,想配个接收机做成遥控车用
8知道是否通用那?频率是26.995M的。

网友A:
我有接受机,不知道是什么频率,应该可以换的撒,我的小燕子没飞过的,你要可以单卖接受,一起卖也可以,还有2对电池,单卖接收50
要的话我和联系
qq15972189

楼主:
接收机加电调加舵机一共几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