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4vf的外界电源接口!

楼主(2003-12-28):
记得是在这个坛子里看得有人说用adsl猫的电源接遥控器玩g2,想确认以下,可又找不到了,请知道得帮一下,谢谢!!

网友:

你查下说明书看下电压行不行就是啦

网友:

T4VF供电范围很宽,从4.3V到9.6V都可以供电.你可以从教练口直接供电,而且不用打开遥控器电源,当然也不用拔电源了.
使用外接电源就比较简单了.10V以下的直流稳压电源都应该没有问题吧!

楼主:

请问从教练接口怎吗取电呀!

楼主:

我用一个5v 300ma的电源插上4vf的外电源口怎么没反应?里正外负没错吧!

网友:

下面引用由wayong2003/12/29 08:52pm 发表的内容:
我用一个5v 300ma的电源插上4vf的外电源口怎么没反应?里正外负没错吧!
好象原装FUTABA的外电源口都是在电源开关打到OFF时才连接上内部电池来充电,可能出于保护发射机电路的安全需要,所以直接外加电到插口是不起作用的,除非自己将外电插口线路改过来。不过用时就要小心了,电压高或反接会弄坏发射机!!

楼主:

t4vf的外电源插口是充电用的吗?不放电池接上外电源不能开机,是正常还是我的遥控器坏了!!望高手指点!

网友:

   正常的 要自己改迴路 不難 看有沒有人可貼圖給你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