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FF9直升机版和固定翼版在外观和操作系统上有那些区 ...
请问FF9直升机版和固定翼版在外观和操作系统上有那些区别?

楼主(2003-12-28):
谢谢!!!

网友:
查一下旧贴,有详细说明

网友A:
外观上只是型号不同,配置的舵机数量不同,内部操作系统完全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