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单片机锂电充电程序

楼主(2003-12-29):
[这个贴子最后由sgyyj在 2003/12/29 10:33am 编辑]

大家有什么好建议或改进等,请联系我啊!谢谢!

锂电充电电路程序

参考电路,元件参数已经有改变,程序中有说明。

楼主:

做好后的实物外观,就用原锂电的壳,废物利用。

网友:

大肚皮真高啊!
只是为什么总是在床上啊!!??

楼主:

下面引用由redsun3902003/12/29 01:58pm 发表的内容:
大肚皮真高啊!
只是为什么总是在床上啊!!??
没有工作室!家中无场地,只好与机同居了!

网友:

高手,支持一下

网友:

tiny15空了两个脚多可惜啊!
为什么不做成电压,电流可配置的啊?

楼主:

下面引用由jamber2003/12/30 09:47pm 发表的内容:
tiny15空了两个脚多可惜啊!
为什么不做成电压,电流可配置的啊?
呵呵!让你猜到了!多余的脚用来测温和管理通讯控制用的,程序中已经加了EE-ROM读写子程序,专用来以后保存控制参数,还可以对镍轻、镍铬电池充电,不过到时程序空间够不够!

楼主:

[这个贴子最后由sgyyj在 2004/01/02 09:21am 编辑]

内脏,有些丑,呵呵!
加了换电池识别,不用拔电就可以重新由恒流阶段开始充电。
将在三角翼上飞的1200mA锂电(放飞到5.8v,充电前测电压为7.6v),按800mA电池充,充满记录时间为1小时36分。

网友:

高手!!

楼主:

下面引用由辉辉2004/01/04 11:15pm 发表的内容:
能帮我做几个吗?现在充锂电太麻烦啦
帮做?这可失去DIY的目的了,不研究改进还不如自己去做这个:
http://bbs.5imx.com/cgi-bin/topi ... pic=749&show=50
简单,包行!

网友:

请高手指点!
如何能从TXT和ASM 文件中转换出 HEX或者是BIN 文件,能改为充3节的吗,如何改那些,,多谢

楼主:

[这个贴子最后由sgyyj在 2004/01/05 08:55pm 编辑]
下面引用由fsxhq2004/01/05 04:04pm 发表的内容:
请高手指点!
如何能从TXT和ASM 文件中转换出 HEX或者是BIN 文件,能改为充3节的吗,如何改那些,,多谢

别谢!互相学习!哈哈!
1、请用 AVR Studio 3 以上版本编译就可以生成HEX或者是BIN 文件
2、关于被充锂电电池组电压,原程序中已经注明,将两节电=8400(mv),改为12600(mv)即可充三节锂电,其它类似,如下例。
3、电压取样电阻请改为程序中的47K/10K,其余不必修改就可以了,实际需要参数编译时会自动计算出来。
4、按程序参数,最大充电电流为1.5A,最多可充3节锂电,过高参数会溢出错误。如需要更大的电流和更多节的电池组,请按下公式改硬件参数。

K(i_k 、v_k)=电压取样电阻分压系数  ;分压后输入到ATTINY15L的2、3脚最高电压必须低于2.4v
最大充电电流取样电阻=充电电流*20/K/基准电压

.equi_r=48;电流取样电阻+接线电阻=0.48
.equr_k=100
.equi_k=576;电流采样比率46.7/9.82=57.6
.equv_k=576;电压采样比率 46.85/9.84=57.6
.equv_batt=12600;mv
.equlow_slow_v_batt=12500           ;mv
.equlow_v_batt=12540;mv
.equbatt_capacity= 800;电池容量mAH

楼主:

呵呵!看的人多,顶的人少!伸手拿来的东东!别不好意思嘛!

网友:

哇,你们好厉害,反正怎样我都看不懂,不过我相信总有一天我会懂

网友:

顶一下,图是看懂了,但不会把ASM TXT 文件转换成 HEX文件呀,,高手能告诉我你的QQ吗,能随时请教,谢谢,我的QQ 5262282

楼主:

下面引用由fsxhq2004/01/08 01:31am 发表的内容:
顶一下,图是看懂了,但不会把ASM TXT 文件转换成 HEX文件呀,,高手能告诉我你的QQ吗,能随时请教,谢谢,我的QQ 5262282

要HEX我给你发,是"inter intellec 8"格式的,标准的HEX也行,要那个?
QQ泡MM的,哈哈!

网友:

谢谢你了,请你都发给我好吗,我的EMAIL是 fsxhqsg_sg@hotmail.com
顺便请教一下,是不是把你放的TXT文件改为ASM,在用AVR STUDIO 去转换为HEX文件呀,但不知道这个HEX文件能不能用ALL-07写到IC中,不知道用这个上面介绍的编程器可以吗,http://www.lancos.com/prog.html#intro,谢谢指点

楼主:

下面引用由fsxhq2004/01/10 02:26am 发表的内容:
谢谢你了,请你都发给我好吗,我的EMAIL是 fsxhqsg_sg@hotmail.com
顺便请教一下,是不是把你放的TXT文件改为ASM,在用AVR STUDIO 去转换为HEX文件呀,但不知道这个HEX文件能不能用ALL-07写到IC中,不知道用这个 ...
将TXT改为ASM就行,用TXT后缀为了打开容易阅读,在AVR STUDIO 里编译就成HEX了。
PONYPROG可以!不过它不支持高压编程,所以复位脚不要禁止了!!!否则下次就偏写不进了,同时程序中对复位脚的句段也要改!

网友:

“PONYPROG可以!不过它不支持高压编程,所以复位脚不要禁止了!!!否则下次就偏写不进了,同时程序中对复位脚的句段也要改!”
我买到这个IC 了,
不过好象有点太复杂了,那还是请你发个HEX文件或者是BIN的文件给我吧,能用ALL-07写的, fsxhqsg@163.com   谢谢

楼主:


网友(2004-02-03):

能将那个PNP的开关管换为MOSFET管吗?

楼主:

下面引用由yaj2004/02/03 11:50am 发表的内容:
能将那个PNP的开关管换为MOSFET管吗?
可以!用P-MOSFET ,效率更高,发热量小。

网友(2012-11-19):
还行啊,看了下,长见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