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老大们!

楼主(2004-01-01):
请问用手机
电池
可以做电动船的动力电池吗?两块4.2的电池加一起是否是8.4?能这样算吗?
谢谢高手的支持,另外有谁有电动船的图纸?(最好是塞艇试样的)发一分到我邮箱好吗?
yinsha521@163.net

网友A:
手机电池不适合大电流放电.能用到是能用......
电池并联.电压不变(4.2并4.2 )输出还是4.2V.电池容量等于两快电池之和.
电池串联.电压相加.........

网友B:
实际情况会有所差异,因为电池有内阻。
手机电池放电能力差,不过如果不要求速度,比如游艇,我看差不多把,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