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3810怎么变黑屏了?!!!。。。。。求教哦 。。

楼主(2004-01-01):
我在装
电池
的时候,把里面的保险丝给弄烧了,我有换了个保险丝 在装上电池
一开机,屏幕上 什么都不显示,过几秒种后就 哔哔。。。。
的响个不停。到底是什么原因啊 ?!!
应该怎么办哦 。。。

网友A:
嗯嗯。顶下。

网友:
是不是电池短路没电了?